3KW--37KW的变频器属于高压还是低压变频器呢?

楼主(2011-05-18):
请教啦

网友A:
属于低压,一般高压功率很大几百KW都是小的

网友B:
6-10KV以上属于高压变频器

网友C:
肯定是低压啦,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

网友D:
高压和低压指电压。一般只有几百千瓦以上的电机才有可能是高压电机。这样动力电缆里面的电流小,损耗小。几十千瓦的变频器一般都是低压变频器。

网友E:
是低压的,6KV以上的就是高压的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热心的回答哦!

网友F:
变频英才网-欢迎各位精英加入!

网友G:
一般以15kw为界,15kw以上为高压,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