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80运行中经常死机,无输出。

楼主(2011-09-05):
一台三菱fx2n-8o运行中经常死机,无输出。把电源断一下,重新上电后又正常了,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1.检查程序,   2.检查产品是否为正品,

楼主:
程序检查过的,产品也没有问题。还有什么其它可能呢?会不会电源干扰引起?

网友B:
原来三菱PLC这么多问题

网友C:
程序设计不好

网友D:
可能是程序的响应出了问题,你检查一下你的程序

网友E(2011-10-29):
1 查你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还是晶体管输出的。

2 查是在哪一个输出点没动作。

3 换一个输出点试一下。

4 输出端加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信号。

PLC输出点的容量有限。不能直接驱动大负载。

网友F(2011-12-16):
设备问题怎么办,请联系升佑,18605268971

网友G(2012-02-17):
检查外围电路和程序。

网友H:
检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