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科比变频器替代

楼主(2011-01-20):
科比变频器17.F4.F1H-4I00替代为18.F5.A1H-36DF,不知道怎么看其编码器卡的类型,且要保证能和电机的测速编码器匹配,望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18.F5.A1H-36DF的X3A(15针增量编码器插口)根据产品手册能看出来所用编码器卡为(Inc.-Input a. Inc.-Outp.),但不知道是

Resolver (Part-No. 1M + 2M.F5.280-0009)
EnDat (Part-No. 1M + 2M.F5.280-2013)
SinCos (Part-No. 1M + 2M.F5.280-2016)
Hiperface (Part-No. 1M + 2M.F5.280-2019)

这四个中的哪一个,怎么确定编码器类型与编码器卡类型一致???

相对应的17.F4.F1H-4I00的X4接口,就完全不知道了。

求教高手这两个变频器能替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