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3000转高速无近原点感应回原点停问题 点击:-1 | 回复:0

楼主(2011-01-23):
伺服3000转高速无近原点感应回原点停  能保证每次停在同一个位置吗,,这个原点感应器性能有关系吗,,

网友A:
无近原点感应回原点,如果你的数控系统或PLC、IPC+轴卡等的回原点方式是不用此近原点开关信号,那无所谓,回原点精度不受影响,关键是要将原点减速开关位置安装合适。如果是采用有近原点感应回原点方式,那么很可能报警,根本不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