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长线驱动输出和NPN集电极开路输出

楼主(2011-11-22):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长线驱动输出的光栅尺能否用长线驱动输出或NPN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编码器代用呢?是否直接对应ABCZ的线接好就行了?了解不多,不好意思。

网友A:
首先,如果你的信号采集端部变化,那更改后的传感器,其电路上必须和原来一样。除非该采集端的电路还有其它选项。

其次,光栅尺实测量直线位移的,编码器实测量角位移的,你要代替,需要做个转换机械结构。

网友B(2011-12-26):
长线驱动的和集电极的是有区别的,长线驱动的 一般是有6个信号线的, 就是带负信号的。集电极的只是ABZ三相的。。一般情况下长线驱动的可以替代集电极的,但集电极的不能替代长线驱动的

因为长线驱动的是有专业的接收芯片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