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托克执行器的问题

楼主(2011-04-01):
执行器是调节型的

故障为:远程接收不到4-20MA信号。

执行器关上后,有时自己能打开25%的开度。

就地控制正常。

请教原因

网友A(2011-05-08):
问题描述 不清,如果是现场接收不到信号,则检查控制室问题或电线问题,如果是执行器没有输出,则是摸拟板有问题,更换试验。自行打开的问题有可能是电缆的干扰问题,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如果是控制室接收不到信号,检查电线有没问题,下步检查执行器接线26/27端子有没输出,没有输出则为板卡故障更换模拟板。如果是执行机构接收不到信号,检查电线及控制室输出问题

网友B(2011-11-01):
可以把高低信号重新储存一下。看看是否可行。可能是控制室发射信号问题。

我们快乐着!

网友:
看一下信号是不是4-20ma

网友C(2012-02-05):
远程接收不到控制信号,那么就是控制信号传输电缆出线问题,查看电缆各芯的对地电阻和两者之间的绝缘电阻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D:
要看是怎么测量到接收不到4-20mA信号。如果脱开执行器都没有信号。那就是信号源或者线路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后,在limit下行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E(2012-03-10):
问题描述不清楚,远程接收不到信号,那不是执行器问题了;关上,有时自动开到25%,这有可能远程给了信号,具体要看现场测量了,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下载执行器记录数据,查看自动开 是否是远程给了命令

网友F:
信号线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