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托克执行器烧坏了

楼主(2011-06-02):
那天去电厂,有一台执行器电机烧坏了,拆开一看,都有糊味了,定子线圈外的保护纸都烧焦了。力矩解析器估计也不行了。然后怀疑是接触器坏掉了,所以弄接触器,让其衔铁接触,测外边的四对都接通,而中间的上下两对都断开。难道就是因为接触器的原因是执行器烧坏了?求解!!!

网友A:
看这位网友的描述 很专业! 我可以这样给一个轮廓: 一台二代的罗托克 开关型 3000-000 因为说到力矩解析的问题,打开电机看到的,说明是二代的结构,因为一代的力矩测量不在这个位置,用的是电流互感器。 同时,谈到了接触器,准确讲是可逆接触器,双向互锁的直流驱动的。当接触器坏掉,会造成换相的时候出现异常,造成电机带电不下马,最终烧掉! 造成损坏的原因简单看是接触器坏掉引起电机烧坏,但是深层次应该还有其他可能:比如开关过于频繁? 比如潮湿等造成衔铁接触失常?。。。。 特别是后者,接触失常的时候,接触器会抖动,也就是会发出一种啪啪的声音,多次的震颤造成可你接触器互锁的机械销子打断,然后接触器卡住,继而不能够换相,烧坏电机! 欢迎浏览 www.022rotork.com 共同进步!

网友B(2012-04-23):
恩恩,罗托克的产品力矩传感器是采用解析器?还麻烦楼主能给说一下。我是做EMG的

网友C(2012-09-03):
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产生间歇性打火现象

网友D(2013-07-05):
长知识了 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