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外接按钮怎么控制频率

楼主(2011-08-27):
(无正文)

网友A:
有的变频器有这个功能,通过端子控制,用两个按钮一个上升,一个下降。

网友B:
多段速控制,一般变频都有该功能

网友C:
通过多段速的段子控制,一般变频器都有着个功能,www.hncgq.com

网友D:
首先要进行参数设置,然后按说明书的接线图接线。

网友E(2011-11-30):
频率递增递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