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C的问题

楼主(2011-03-03):
一套轧机,是通过PLC控制小型继电器实现联动,空载时一切正常,但有负荷运转时PLC输出端瞬间且频繁的有停机信号输出,哪位大师能提供点线索?

网友A:
一个可能是干扰;

再就是可能是PLC的工作电源电压受影响。

楼主:
您说的干扰是指哪方面呢?我已经重新做了屏蔽处理,重打接地线,这样的处理正确吗?还有,这几天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可是只是偶尔出现,真令人困惑!我看了好几遍图纸了,没发现这个控制系统和负载线路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这个电源同时给一个CPU,两个输入两个输出四个PLC供电,一个输入输出为一组控制,其中的一组中的一个输出PLC有这样的问题,更换后还是不见起色!

网友B(2011-04-04):
谁给我个FX的 PLC编程系统

网友C:
有强烈的电磁干扰。

网友D:
不一定是电气你最好看一下机械问题

网友E:
电磁干扰

网友F:
我没有搞清停机输出是什么意思,如果是PLC的一个输出点,要搞清楚‘停机的输出’是PLC的哪个点,然后分析逻辑关系,确定原因。

网友G(2011-10-24):
分析逻辑关系,带负载联动过程中,是否出现了类似制动或为了平衡速度而出现的短暂的停机!

网友H:
有强烈的电磁干扰

网友I:
win7系统能不能装step7      step7 5.5版本 在哪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