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验电笔测量回路故障

楼主(2012-03-30):
1 用验电笔测量该回路中的相线、零线电压是否正常,相线氖管亮,零线不亮属正常。说明故障在室内回路及部分电器设备。应分别逐个进行,检查插座、灯泡、冰箱、空调、热水器等是否正常。
2 相线、零线用验电笔测量都亮。说明故障出现在回路的零线上。应查找零线断路点,零线接头是否接触不良和断路点的确切位置。
3 相线、零线用验电笔测量都不亮。说明故障出现在回路的相线上。应查找相线的断路点和接头接触不良等。
4 刀闸在合闸位置时,熔丝熔断。说明相线与零线出现短路,应查找短路点和烧毁的部分电器。
5 相线用验电笔测量氖管亮度比正常暗时,零线正常。说明故障出现在相线上,造成原因如导线绝缘降低,导线外皮破埙漏电,致使电压下降,家用电器无法正常运行。
6 用验电笔测量相线、零线都不亮,首先查看该回路中的开关、刀闸、保险熔丝是否正常,查看是否在投入的位置。
7 如果是室内暗线,暗线断线,无法更换,又无法破墙查线,应在室内最近电源点,用明敷导线连接,使电源从插座中反送给该回路,查找故障情况,缩小故障范围。
8 严禁铜铝导线混合使用,时间长久接点氧化,导线断落,危及行人的人身安全。

网友A:
电笔是电工的必工具。

网友B:
   有需要维修变频器、电路板、显示触摸屏、伺服驱动器、UPS电源、PLC工控和其他高端设备电路板的朋友注意了:

  透明的维修价格,合理的收费标准,快捷的维修服务,

朱先生:021-62842272  13024178619
QQ
也可登陆:http://www.caiyadianz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