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开关电源损坏

楼主(2012-03-13):
开关电源损坏是众多变频器最常见的故障,通常是由于开关电源的负载发生短路造成的,在众多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线路设计上,安川变频器因该说是比较成功的。616G3采用了两级的开关电源,有点类似于富士G5,先由第一级开关电源将直流母线侧500多伏的直流电压转变成300多伏的直流电压。然后再通过高频脉冲变压器的次级线圈输出5V、12V、24V等较低电压供变频器的控制板,驱动电路,检测电路等做电源使用。在第二级开关电源的设计上安川变频器使用了一个叫做TL431的可控稳压器件来调整开关管的占空比,从而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前几期我们谈到的LG变频器也使用了类似的控制方式。用作开关管的QM5HL-24以及TL431都是较容易损坏的器件。此外当我们在使用中如若听到刺耳的尖叫声,这是由脉冲变压器发出的,很有可能开关电源输出侧有短路现象。我们可以从输出侧查找故障。此外当发生无显示,控制端子无电压,DC12V,24V风扇不运转等现象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是否开关电源损坏了

网友A:
 上海菱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www.shanghai-ls.com,专注为客户提供高效率的伺

服驱动器维修、工控设备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伺服器维修、CNC维

修、编码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放大器维修、发那科伺服驱动器维修等

服务。

我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维修工程师,从事高端设备电路板维修工作10多年,

拥有十分丰富的维修经验,同时,凭借多套先进的进口检测仪器和丰富的配件库

存,能够快速对客户故障设备完成修复工作。
贵单位如有各方面的维修、销售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
地址:上海闵行区申滨路1058弄29号601
电话:021-34311079    18317159987  梅先生
邮箱 :18317159987@139.com
网址:http://www.shanghai-ls.com
   我们坚持“价格透明,服务快捷,技术精湛”的服务宗旨,欢迎各行业客户

朋友来电洽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