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UV--欠压故障的处理办法

楼主(2012-03-05):
  当出现欠压故障时,首先应该检查输入电源是否缺相,假如输入电源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要检查整流回路是否有问题,假如都没有问题,那就要看直流检测电路上是否有问题了。对于200V级的机器当直流母线电压低于190VDCUV报警就要出现了;对于400V级的机器,当直流电压低于380VDC则故障报警出现。主要检测一下降压电阻是否断路。

网友A:
宝贵经验!!

网友B:
本人认为不行,安川两相380V电压保证运行,电压检测就是接触器的辅助触头接触不好(大功率)

网友C:
请问你如何分配安川PLC-316HD的点位?有三个输入和输出。

网友C:
请问你如何分配安川PLC-316HD的点位?有三个输入和输出。我的邮箱ydzydz@163.com

网友D:
安川变频器质量还是可以的,一般不容易坏模块电阻之类的,此类故障一般为驱动电路故障,

交流QQ 726623200

网友E:
 上海菱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www.shanghai-ls.com,专注为客户提供高效率的伺

服驱动器维修、工控设备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伺服器维修、CNC维

修、编码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放大器维修、发那科伺服驱动器维修等

服务。

我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维修工程师,从事高端设备电路板维修工作10多年,

拥有十分丰富的维修经验,同时,凭借多套先进的进口检测仪器和丰富的配件库

存,能够快速对客户故障设备完成修复工作。
贵单位如有各方面的维修、销售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
地址:上海闵行区申滨路1058弄29号601
电话:021-34311079    18317159987  梅先生
邮箱 :18317159987@139.com
网址:http://www.shanghai-ls.com
   我们坚持“价格透明,服务快捷,技术精湛”的服务宗旨,欢迎各行业客户

朋友来电洽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