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熔断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2-03-01):
    1、安装前应细心检查熔断器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及极限分断能力是否与要求的一致。
    2、安装时要保证熔体和触刀及触刀和刀座接触良好,以免熔体温度过高而误动作。同时还要注意不使熔体受到机械损伤;应注意熔断器周围介质的温度与电动机周围介质的温度尽可能一致。以免保护特性产生误差。
    3、安装一定要可靠,避免有一相接触不良,出现一相断路的情况,致使电动机因缺相运行而烧毁。
    4、要经常检查熔断器,并保存有必要的配件,对于有动作指示器的熔断器,发现熔断器已动作,应及时更换;若发现熔体氧化、损伤或熔断时,要及时更换熔体,并注意使换上去的新熔体的规格与换下来的一致,保证动作的可靠性。特别注意更换熔体或熔管时不可在带电的情况下进行。
    5、发现熔断器上积有灰尘,一定要及时清除,保证其动作的可靠性。
    6、熔断器只能作为电路和电器设备的短路保护不能用做过载保护。
    7、烧断熔断器熔体后,必须查明原因换上原规格的熔断器后才能再合上电源开关。任何情况下不得用导线将熔断器短接或加大熔断器熔体的额定电流后强行送电。
    8、一定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熔断器。正规厂家生产的熔断器都有注册商标,凡无商标、厂名、厂址的,即是未取得国家产品统一合格证书的,这种产品不能购买。否则将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9、熔断器内熔体的额定电流不能超过熔断器的额定电流。
    10、为了保证熔体动作的可靠性,各级线路中前一级熔体的额定电流比后一级熔体的额定电流大一级或两级。一定额定电流的熔体只能保护一定截面以上的导体,如果熔体的额定电流增大后,不能保护这一截面的导体时,则导体的截面也应该增大到被保护的最小截面。

网友A:
欢迎参加发帖抢背包活动!!

网友B(2015-02-10):
新手学习中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