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故障与排除

楼主(2012-03-02):
一、电磁阀通电后不工作

检查电源接线是否不良→重新接线和接插件的连接;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工作范围-→调致正常位置范围 ;

线圈是否脱焊→重新焊接 ;

线圈短路→更换线圈 ;

工作压差是否不合适→调整压差→或更换相称的电磁阀 ;

流体温度过高→更换相称的电磁阀 ;

有杂质使电磁阀的主阀芯和动铁芯卡死→进行清洗,如有密封损坏应更换密封并安装过滤器;

液体粘度太大,频率太高和寿命已到→更换产品。

二、电磁阀不能关闭

主阀芯或铁动芯的密封件已损坏→更换密封件 ;

流体温度、粘度是否过高→更换对口的电磁阀 ;

有杂质进入电磁阀产阀芯或动铁芯→进行清洗 ;

弹簧寿命已到或变形→更换 ;

节流孔平衡孔堵塞→及时清洗 ;

工作频率太高或寿命已到→改选产品或更新产品 。

三、其它情况
内泄漏→检查密封件是否损坏,弹簧是否装配不良 ;

外泄漏→连接处松动或密封件已坏→紧螺丝或更换密封件 ;

通电时有噪声→头子上坚固件松动,拧紧。电压波动不在允许范围内,调整好电压。铁芯吸合面杂质或不平,及时清洗或更换。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电磁阀故障方面的知识。。

网友:
以前从来没系统的总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