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阀操作源管径怎么配?

楼主(2011-03-06):
气源管径选配依据。比如一车间有200个气动阀门,有三分之一调节阀,三分之二开关阀,要配多大管径的气源管?--调节阀气源压力为0.14--0.4Mpa.---开关阀气源压力为0.4--0.6Mpa.

网友A:
气源总管可用40mm的不锈钢管,到各个阀门用8mm的铜管,每个阀门都有截止阀,便于维修!!!成本好高!!可很耐用!故障率低!!!

网友B(2011-04-26):
在每个气源分支末端应该设计气源切断球阀然后在安装去阀门的铜管。每个阀门应该安装空气过滤减压阀,有汽缸的还应安装油雾发生器。

网友C(2012-02-17):
     你好!我是气动阀门的生产厂家!如有气动阀门的需要可联系下我!期待与你的相互学习交流!联系方式 QQ254958292

网友D(2012-04-16):
先要计算调节阀的耗气量,这个要根据阀门采用何种阀门定位器气动执行机构尺寸结构及总量来确定,再给个余量(需要考虑将来的系统升级和少量漏气情况,动作的频繁程度)

网友E(2012-10-06):
主管尽量选大点,为了保证气流量,到阀门出可以增加过滤减压器条件气压。

网友F:
建议你看下仪表安装规范,气动阀接起源首先要保证有DN15的气源管带8mm接头,然后接8mm铜管,接在阀的减压阀即可。有问题请联系我,仪表各方面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