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500 显示EUVT 请问怎么办

楼主(2011-03-16):
  谢谢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我可以帮您解决~如有需要请加QQ1063205630

网友B: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输入欠压,我们刚紧急帮客户修复一台75KW三菱变频器,其中一个故障就是这个,可以看看我们的修复过程:

http://www.ynpax.com/cn/news/view.asp?id=158

http://www.ynpax.com/cn/news/view.asp?id=159

http://www.ynpax.com/cn/news/index.asp

网友C:
欠压保护

P  P1之间连接短路片或者直流电抗器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

电话:(02162842272   (021)66080427

传真:(021) 51561660

QQ :   1836671597

网友D:
欠压,电压检测部分坏。

专业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诊断、咨询服务 400-888-6560 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 虹口区汶水东路918号信南工业园区5号楼1  www.sinodrive.com

网友E:
成都芯飞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门对各种行业设备工控单元如驱动器,伺服驱动系统,各种品牌变频器,各品牌工业电源、高频开关电源,PLC,工控主板,驱动板,接口板.信号处理板,温度控制仪器,数控系列各种控制板、工控机等设备进行修复。
电话:18782135158,028-81493336.
QQ:182300007

网友F(2012-09-13):
我有一台报UU

网友D:
检查一下电压检测部分,应该是这部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