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合金配料秤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1-05-01):
如何让合金配料秤满足生产工艺需求呢? 在设计合金配料秤时就必须结合生产工艺的需求和特点, 解决好合金配料秤工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使合金配料秤更好地服务于生产线。
1.给料机构的选用
给料机构的选取应根据物料的物理特性( 如粒度大小、结露情况、摩擦性和比重等) 和化学特性( 如腐蚀性、化学反应等) 来选用不同形式的给料机构。对于合金配料秤来讲, 其配料的成分是各种矿石, 具有较大的粒度, 粒度一般在20- 80mm 之间, 呈不规则状, 比重较大, 摩擦性较大, 一般选用振动给料机作为给料机构。根据合金配料秤的每种物料的配料量和配料精度, 由PLC 控制变频器对振动给料机进行变频调速, 控制振动给料机的给料速度。
2.称量机构设计
(1) 传感器的选取和接线盒的安装
称量值较小的( 最大称量值小于10t) , 可选用悬臂梁传感器; 称量值较大的( 最大程量值大于10t) , 可选用桥式传感器, 因为配料秤工作环境温度较高, 因此应选用耐高温传感器, 在现场安装时, 必须对传感器的线缆加以隔热保护。接线盒一般要远离配料斗, 最好置于控制室内。
(2) 结构形式
考虑到矿石的不规则外形、摩擦性大等物理特性, 一般选用双开门的结构形式, 这种结构形式开门自如, 不会出现卡死关不上或打不开的现象。
(3) 限位装置
当振动给料机给配料斗加料时, 会产生侧向冲击力, 为使配料斗更快稳定下来, 保证称量的准确性, 就必须有限位装置。如果秤斗较小( 高度一般在1.5 米以内) , 可选用一套限位装置, 即在配料斗安装传感器的位置附近加装水平两维限位装置; 如果秤斗较大, 应考虑再在秤斗的下半部分增加拉杆限位,防止配料斗摆动。
(4) 动力装置
考虑到配料系统处于高温的环境中, 应考虑使用耐高温气缸或油缸, 气缸、油缸和管路要有隔热保护。
3.卸料溜管的设计
现实生产中, 卸料溜管下端连着炼钢炉, 上端连着配料斗, 当打开炉门向炉中加料时, 高温热气流会沿着卸料溜管上升至配料斗处, 给称量机构的气缸或油缸、管路、传感器等造成损坏, 为避免这一现象发生, 在设计时, 就必须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1) 在卸料溜管上设计阻截门
在卸料溜管的中下部设计阻截门。在不卸料时, 阻截门自然垂下, 阻止热气流上行; 在卸料时, 阻截门被物料冲开, 进行卸料。
(2) 在卸料溜管上设计抽风口
在卸料溜管的中部靠上的位置设计抽风口, 当穿过阻截门的残余热气流上升至抽风口处时, 热气流被抽走, 有效地保护称量机构的有关器件。
4.选用合适材料
由于矿石的比重和摩擦性较大, 在选材时要慎重, 配料斗、振动给料机及卸料溜管等与物料接触的部分, 应选用耐磨性高的钢板, 如16Mn。或者在与物料接触的部分加装耐磨衬板。
5.加装振动器
考虑到矿石的不规则外形和摩擦性大, 容易产生仓穹或屯料等现象, 因此应在料仓、配料斗及卸料溜槽等部件上加装振动器。
6.控制部分设计
控制部分设计是充分利用称重仪表的定值设定功能, 由PLC 对整个系统的执行系统进行控制, 保证配料的准确和可靠性。首先对称重仪表进行定量值设定, 启动程序, 由PLC 指令1 号料仓的振动器工作, 同时PLC 指令给1 号变频器, 控制给料机进行粗给料, 当达到设定值时, PLC 再指令给1 号变频器, 控制给料机进行细给料, 当达到设定值时, 停止给料, 1 号物料配料完毕,停止1 号料仓振动器。然后再按上述步骤进行2 号物料配料, 以此类推。当多种物料配料完毕, 由PLC指令配料斗双开门打开, 同时启动配料斗和卸料溜管的振动器, 当卸料完毕, 仪表归零, 关闭双开门, 停止振动器, 进入下一轮配料。如程序图所示。
合金配料秤应用在高炉炼钢生产线上, 因实际需求产生的一种自动配料设备, 随着生产线技术工艺的改进, 配套的合金配料秤也将发生变化。因此,在设计合金配料秤时必须结合用户实际需求和工艺要求, 结合配料秤自身特点进行充分地论证, 使合金配料秤更好地服务于高炉炼钢生产。
本文来源卓禾仪器网,原文链接地址http://www.szlongxin.com/2011/0501/news_zNMDAwMDAwMTQzNQ.html 转载请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