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包装秤故障以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1-04-28):
物料包装计量仪器基于微电子技术传感器技术的推进得到了飞速发展。手工磅秤计量,定容式转盘计量或机械式计量设备 ,由于精度低,维修率高 ,通讯困难已经不适应现代工业的发展。化工、食品、饲料、制糖等诸多行业运用了电子式定量自动秤进行包装秤明显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世行贷款中国粮食流通项目中, 国家连续三年进行粮食储备库计量设备招标工作。其中定量包装秤所占份额较大,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这种背景下, 熟练掌握必要的调试与维修知识对于粮食储备库来说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电子定量包装秤由称重单元、小车、缝包输送装置、气动系统、除尘系统,定量包装控制仪表等组成,整个称量过程由电脑控制,自动完成。
结构:称重单元包括储料仓、闸门、截料装置、秤体、夹袋装置、支架、电气控制装置等。储料仓为缓冲式料仓,用于物料储备并提供一个接近均匀的物料流;闸门位于储料仓底部,当设备检修或出现故障时,用于将物料封阻在储料仓内;截料装置由截料斗、截料门、气动元件、补气门等组成,在称重过程中提供快、慢两级给料;补气门的作用为平衡称重时系统内的空气压差;秤体主要由称量斗、承重支架和称重传感器组成,完成重量到电信号的转变并传输给控制单元;夹袋装置主要由夹袋机构、气动元件等组成,作用为夹紧包装袋,让称重完毕的物料全部落入包装袋;电气控制装置由称重显示控制器、电气元器件、控制柜组成,作用为控制系统工作,使整个系统按预先设定的程序,有序工作。
原理:当定量包装秤进入自动运行状态后,称重控制系统打开给料门开始加料,该给料装置为快、慢两级给料方式;当物料重量达到快给料设定值时,停止快给料,保持慢给料;当物料重量达到最终设定值时,关闭给料门,完成动态称重过程;此时系统检测夹袋装置是否处于预定状态,当包装袋已夹紧后,系统发出控制信号打开称量斗卸料门,物料进入包装袋中,物料放完后自动关闭称量斗的卸料门;卸空物料后松开夹袋装置,包装袋自动落下;包装袋落下后进行缝包并输送到下一工位。如此循环往复自动运行。
称量故障及其处理方法
1 开机不显示
一般为电源故障或保险丝烧断, 这种情况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一下电阻值即可判断出是否损坏,更换损坏器件后称重仪表就能正常工作。
2 称量不准确或有电源指示但无显示数据, 其可能的原因
(1) 仪表故障: 最简便的方法是借助模拟信号源查找。具体步骤如下: 将接线盒至仪表的信号电缆线解脱, 将模拟信号源的插座插入称重仪表接口并接通电源, 看称重仪表工作是否正常, 如称重仪表不正常, 则故障在称重仪表。其故障的排除必须有专门的检验人员进行。
(2) 接线盒故障: 检查接线盒, 有无水汽侵入, 如果有水汽, 用酒精擦洗, 然后用电吹风吹干。清洁内部。另外查找线路有无短路, 在接线盒内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屏蔽线与其他各线的电阻, 有无短路现象,如果有短路现象, 则须更换电缆线。

3 传感器故障: 查找故障步骤
(1) 首先检查其外观质量, 看有无不正常的变形和损伤, 电缆有无损伤。

(2) 在接线盒内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激励电源正( E+ ) 和激励电源负( E- ) 间电阻值, 其电阻值大约为420 / 传感器数。
(3) 逐次断开传感器, 用上一步的方法测量正负激励端或正负输出端间的电阻值, 看与合格证的电阻值是否相符, 查出损坏的传感器。当然也可按下一步查找。
(4) 将砝码依次放在称量斗的各个承重点上, 如果发现哪个承重点的示值不正确, 则表明该处的传感器有问题, 应进行更换。

动作故障及其处理方法
1 系统上电后, 按启动#键, 系统进入自动运行状态, 大、小给料装置不启动。可能的原因
(1) 检查称重显示控制器工作控制流程是否正确, 依照使用手册的操作方法和参数逐条查看, 并将错误的修正过来, 然后再重新启动。
(2) 称重显示控制器对应大、小给料输出继电器损坏, 则更换显示控制器继电器板。
(3) 检查大、小给料电磁阀是否损坏, 接线是否松动。如果损坏则进行更换。

(4) 储料仓中是否存有足够的物料, 如果物料达不到正常运行的状态则应及时输送物料, 使之达到正常值, 然后重新启动。
(5) 料位器损坏, 料仓中有足够的物料, 仪表流程和参数设置正常, 参照系统接线图用万用表检查其料位器输出端, 如损坏则更换相同型号的料位器,然后重新启动。
2 自动工作状态下, 夹袋后若称量显示值到达定量值后不卸料
(1) 称重显示控制器对应卸料输出继电器损坏,不动作。更换称重仪表的继电器板。
(2) 卸料电磁阀接线松动或电磁阀损坏, 不动作。则重新接线或更换。
3 夹袋装置, 夹紧力不足
(1) 气管损坏, 气体有泄漏。更换损坏气管。
(2) 空压机工作异常。找出症结所在并作相应维修。

(3) 夹袋臂板带是否松动, 调节调整螺栓。
(4) 夹袋气缸或电磁阀故障, 如不能维修, 则进行更换。
4 称重数据不准, 波动大
(1) 气路软管或电缆线与称量斗相碰, 排除相碰因素, 进行固定。
(2) 称重传感器工作不正常, 检查原因, 进行排除, 如已损坏, 则进行更换。

(3) 软连接过紧, 重新进行调整。
(4) 限位与传感器接触, 调整限位至合理间隙。
5 称重显示控制器开机后不在零点

(1) 按清零键, 如能清除, 投入运行。
(2) 如不能用按键清除, 原因可能是称重传感器的零点偏出太大, 需要新校秤, 如果仍不能解决则按称量故障进行处理。

定量包装秤使用的情况是否良好, 除了和定量包装秤自身的质量息息相关外, 还和日常对定量包装秤的维护和保养关系密切。日常维护员工、操作员工都应了解并且按照定量包装秤的有关安全规程操作。坚持以预防为主, 预检、预修、计划保养相结合的原则, 这样才能保证设备的生产的连续性。
原文链接http://www.szlongxin.com/2011/0428/news_zMMDAwMDAwMTQzMQ.html转载请保留,更多的仪表知识请登入卓禾仪器。

网友A(2012-03-27):
写的很全面了,如果是比重很小的产品,称重的数目误差相对会比较大,如果要按数定量的话可以选着计数传感器或者点数机www.chinasensors.com.cn

网友B(2012-05-26):
买传感器 选品牌   九纯健品牌 主营温湿度变送器,数字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压力变送器,仪器仪表,温度测量仪,温湿度测控仪,无纸记录仪,短信报警器,照度变送器温湿度变送器,数字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压力变送器,仪器仪表,温度测量仪,温湿度测控仪,无纸记录仪,短信报警器,照度变送器 欢迎选购   15810948051  010-57422588 qq786765663

网友A:
定量包装简单快捷,单对小物体就不适用了,比重越小的东西误差就越多,目前通过颗粒计数定量包装的方案笨哦广泛运用,五金件塑料件等各类产品都通过计数再包装,IMS自动点数机检测精度1.5mm,包装速度4000/分。欢迎来电咨询www.chinasensor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