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涡街流量计问题

楼主(2012-03-03):
    我厂用了几台涡街流量计,国产的,在办公室试的很稳定,可一现场就大伏度的波动,好象是干扰,可什么会干扰它,谁有经验呀?

网友A:
涡街流量计的干扰信号主要有电磁干扰和机械振动干扰两种,如何解决这两种抗干扰问题就成为改进涡街流量计的关键。涡街流量计通常采用金属外壳,外壳的屏蔽效应可以防止电场和射频干扰;对于磁场的干扰,可以在内部电路设计中通过优选非磁性元件、印刷电路板合理布线等办法解决,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制造工艺的完善也不成问题。因此抗电磁干扰主要是抗地线电流干扰。

网友B:
现场是不是有什么高压电机或者是振动源啊?高压电机的信号干扰或者是震动干扰都会引起涡街流量计安装管道的震动,使流体产生干扰漩涡流,影响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