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FRN37G11S-4CX,控制板上面的三个DG441DY都烧炸,请问怎么修?

楼主(2011-10-01):
富士变频器FRN37G11S-4CX。控制板上面的三个DG441DY都烧炸,换后,通过RO,TO加电源,DG441DY旁边的一个T082也烧炸,再换了,通电,没有再烧,显示屏亮一下就灭了。测量DG441DY的供电来一下就没有了。请问驱动板上常坏哪些零件,DG441DY供电是正负15V还是25V,是哪里的故障,请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2012-03-08):
是不是电压过大? 待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