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异步伺服电机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加编码器吗

楼主(2012-01-01):
交流异步伺服电机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加编码器吗

    最近处理一台北京友联华特的交流异步伺服电机,编码器坏了,是多摩川的编码器,编码器与转子不需要对位,任意角度按上即可,驱动器是力士乐的伺服驱动器,想请教一下前辈,交流异步伺服电机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加编码器吗, 交流异步伺服电机与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有何不同,为何有的伺服电机编码器要与电机对位置,有的不要。如今又遇到一台机床主轴电机,也有编码器,不知道是否需要对位。

      哪位高手能普及一下这方面知识,什么样的伺服电机要与编码器对位,什么样的不需对位,又是为什么?

网友A:
交流异步伺服电机就是交流异步电机+编码器    多了一个伺服就意味着多了反馈控制单元。而楼主此时用得是编码器将交流电机的旋转速度和位置信号进行实施采集并反馈给控制单元。

1.什么样的伺服电机要与编码器对位,什么样的不需对位,又是为什么?

       答:既然是伺服  就必须有反馈装置,楼主这里用得编码器,也有用测速发电机之类的反馈装置。

编码器的码盘只有和转子同轴的才能直接的测出转子的转速,当然也有加齿轮传动的。这里我不明白楼主所说的“对位”是什么意思?可以更详细点吗?

网友B:
我的个人观点:两者不同,简单的说散热设计就不一样,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有风扇,不能长时间工作在低转速,私服电机好像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低转速的时候力矩也比普通的三项异步电机力矩要大。

至于位置对位,我接触的有些电机是需要对位的,比如西门子的,需要对位的一般编码器和电机转轴上会有标线。

网友C: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2012-02-27):
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2012-05-02):
伺服电机绕组和普通电机不一样啊!伺服电机与编码器要对位的是归零位置控制的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E:
专业维修名种变频器、显示器、驱动器、伺服控制器、电源板、通讯板、CPU板、放大器、I/O板、触摸屏、交-直流驱动器、PLC程序控制器以及各种主板、控制板等。希望有需要的联系我。QQ:323221191   电话:13264437511    联系人:田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