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检测常用方法

楼主(2011-03-30):
变频器维修检测常用方法

一.静态检测

1.测试整流电路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笔接到P,黑表笔依次接到R、S、T,应该大约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笔接到P端,红表笔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笔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都应该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笔接到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

2.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笔接到P端,黑表笔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笔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

二.动态测试

 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以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上电之前,必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2.检查变频器各接插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

3.上电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判断故障及原因。

4.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

5.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测试。

三.故障判断

1.整流模块损坏

网友A:
继续,应该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