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供电问题

楼主(2011-08-13):
我从机柜引出24V电为流量计供电,在机柜侧测得电压是24V,但是经过电缆到了流量计处电压变得很不稳定,波动从0V到20几伏,出现这情况的原因有哪些?如何解决?谢谢!

流量计离机柜有一百多米,用的是6*1.5的铠装屏蔽双绞线,附近还有其他流量计,供电方式一样,却很正常!

网友A:
电压波动大可能是电源线绝缘损坏造成对地泄压,这个可以量一下电缆的对地电阻。

网友B(2012-02-20):
线缆有问题   测量一线线缆吧

网友C(2012-04-21):
电缆本身的问题或流量计板子有问题,可以找个24V开关电源试一试

网友D(2012-08-01):
电缆出现问题的概率比较小,不过也不能排除。你首先检查一下所有位置的端子是否有松动现象或者生锈的情况,通常这种故障现象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如果端子没有查到问题,那么可能是电缆被拉拽造成芯线断开松动的故障。你可以从上游至下游检查电压从什么地方开始不波动,把后面的电缆换掉。

网友E(2012-09-15):
是不是正负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