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易驱ED3000变频器报警代码Er-09怎么处理

楼主(2012-09-05):
上电运行后一加频率就显示报警代码Er-09请问是哪方面原因

楼主:
我公司有一台易驱ED3000的变频器,现在是这样的上电运行后一加速就报错,报错代码是Er-09,我按厂家的说明书去查原因还是查不到是哪里坏了,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12-10-30):
可能风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