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五通电控阀总是从阀芯顶上漏气,不动作!

楼主(2011-04-22):
经常是从上端漏气,只要把阀芯换一个就好了,换向阀就恢复正常开关。可是换下来的阀芯根本看不出有任何问题呀。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
这论坛人气不高吗?咋没人回复呢?

网友A:
阀心是精密部件,一般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B:
如果不是执行机构比如汽缸内部的活塞密封性不好造成汽缸内部漏气从电磁阀泄压排往大气,误认为是电磁阀漏气。

就是电磁阀活塞杆内部的复位弹簧弹性不好,或者装配不当,时间长弹簧初压缩力变化,引起电磁阀失电后,弹簧不能回位,使活塞杆不能回到原先的密封面,造成压缩空气从空隙中排往大气。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活塞杆上的密封橡胶圈密封性差,需要更换。

网友C:
我认为是介质(空气或油等)有杂质,粘到阀芯上,用酒精或四氯化碳清洗,然后涂上凡士林膏,重新装上。

网友C:
我认为是介质(空气或油等)有杂质,用酒精或四氯化碳清洗,然后涂上凡士林膏,重新装上。

网友D:
上端漏气!!手动按键没旋紧!!弹簧失效!!部给力!!

网友E(2011-05-26):
六楼正确

网友F(2011-09-10):
顶,赞成三楼的观点

网友D(2012-03-20):
一般是密封垫没压好!!!装配不当引起的多!!二位五通电磁阀还是不错的!!!我的建议是学拆一个好的电磁阀!!注意方向和各个部件的装配!!再把坏的电磁阀重新装配一次!!对了!!!不能用油!!严禁油脂!!!!!

网友G(2012-08-01):
活塞杆上的密封橡胶圈密封性差,需要更换。

如果手头没有密封环,也可以从内圈用四氟带垫高一些,另外要使用润滑脂增加密封和润滑性能。

检查滑竿是否洁净,优势磨损或划痕锈迹会造成摸擦力过大不能动作,并且漏气。

网友B(2012-09-24):
不知电磁阀前方是否有空气过滤器如果没有或者内部脏污严重,那么就是仪表风中的灰尘粘附在电磁阀某处造成的卡阻现象造成的漏风,此外为了提高电磁阀以及调节阀内部密封垫片的使用效果,建议在空气过滤减压阀后安装油雾润滑器

网友B:
呵呵呵,测试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