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主轴不转

楼主(2011-04-15):
昨天上班的时候,切削余量有点多。然后我暂停。提起Z轴。在重新启动,结果程序走,主轴不转。然后主轴定位也没用。  请师傅们指导下。谢谢。

网友A(2011-06-13):
模型加工车间配备有完整的铸造、数控切削、数显检测设备,主要承担模型试验的螺旋桨和小型实桨以及泵叶、水翼、舵以及其它模型的加工制造。车间技术人员可按各种模型加工要求,编制专用的加工软件。
   德国哈默(HERMLE)C40U五轴五联动数控加工中心
该数控加工中心整体采用封闭龙门结构,刀库容量38支。工作台直径420mm。控制系统为海得汉(Heidenhain)iTNC530。
主要技术指标

行程:X 850mm  Y 700mm  Z 500mm

C nx360°  A(摆动) -91°+139°

海德汉i530控制系统

最大可加工螺旋桨直径650mm

网友B: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了吗?出现这故障时有以下几点需考虑:

1)主轴刀具夹紧正常吗?

2)工件夹紧正常吗?

3)正常情况下,主轴没有转速时,加工程序会中断,这是对刀具对设备的保护;所以主轴的机械传动链要检查;

4)主轴的换档正常吗?

网友C:
专业维修焊机和等离子切割设备
      昆山帕鲁特机电服务中心 www.palute.com 是一家从事于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维修的公司。并具有工控板的开发、研制、应用、复制、制板等能力,本公司 擅长各类复杂电子电路板的芯片级修复工作,公司拥有一支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高级 电子专业维修队伍,并装备了完整的进口(在线、离线)测试仪器和各种工具。测试库 中各种元器件有几万余种,有品种齐全的进口集成电路元器件库和资料,在配合芯片测 试仪,双踪直读数显示波器,高低频发生器,频率计,逻辑笔,使维修故障的时间和准 确性大大提高。凭借公司强大的技术力量,公司积极涉及范围更大的工控板市场。

  我们秉成“顾客至上,服务第一,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奉行公平、公正、诚信的经营理念。同时我们承接企业变频器长期(定期)的维修保养业务;PLC、触摸屏、工控机、单片机等程序的编写业务;直流调速、滑差调速、改变频调速、模拟直流调速改数字直流调速等业务, 随时为客户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热忱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垂询,我们是您最可信赖的工控设备维修专家!

网友D(2011-09-13):
检查变频器有没有输出,有,电工解决。没有就是机械故障,卡死。断电,手动转一转即可查出故障

网友E(2011-10-18):
故障应该在主轴松拉刀上,你的机床松拉刀应该是用压力开关控制的,可能是压力开关损坏

网友F:
按你说的这样的情况,我感觉是你的主轴皮带断了!

网友G(2011-11-18):
主轴驱动器报警

网友G:
主轴驱动器报警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