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1-07-21):
台达变频器,VFD-M  我是制药厂的,我们的隧道烘箱网带感觉慢了,去调频的时候发现频率有原来的50变成47了, 起初最高频率为50。后来我把P00的值有原来的01改成00后,频率又显示为50

  请问给位师傅,这个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01是由外部0-10模拟量给定频率,

00是有数字面板给定频率

你的电位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A:
01 是由外部电位器给定平率,

00是由数字面板给定

你的电位器可以能有问题

网友B:
我有好几个北京的制药厂客户都是用的台达变频器2.2KW和22KW的,都是在我这里修好的,你需要的维修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C:
P00参数是变频器频率控制方式设定,01是是由外部模拟信号控制的,你改成00后,频率信号由面板控制了,控制方式方式变化,具体还要根据你们的控制方式来判断,如果速度需要适时调整,你不能更改这个参数,如果不需要调速就无所谓了。如需更详细的了解可以来电咨询13507136468应工

网友C:
P00参数的意思是控制方式的选择,01表示变频器速度有外部模拟量0-10v控制的,00表示速度由面板控制的,你这种现象是不是还有外部电位器旋钮,如有检查一下电位器是否有问题,就是把电位器旋到底检查AV1是否有10V电压。如需更详细的了解可以来电咨询13507136468应工

网友D: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专业维修设备电路板 电源 变频器 驱动 伺服 显示器 触摸屏 PLC UPS 温控器 等等

联系电话:021-62842272          程金婷 qq:345510533

网友E:
不排除有人动过.

网友F:
专业台达变频器代理商,联系人:张昌波先生 13925802612    技术服务:张工13925750109欢迎您随时洽询!

网友G:
是啊

你端子控制的吗?

那么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外部控制了

可能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H:
用铣床锣出人生的粗框,用磨床磨平道路的坎坷,用线割机割断生活的烦恼,用雕刻机精雕生活的巧妙,用火花机绽放爱情的完美,用油石抛光岁月的忧伤 .....
旭川数控。专业生产CK系列CNC车床,设计制造非标数控设备,流水线数控化解决方案,联系电话;13433252285,在线QQ;395919831 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富安工业区B22-1-3

网友I(2011-08-25):
电位器的阻值可能变了  调下增益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J:
你改变的 参数仅仅是允许频率的输入指令方式,面板显示却不一定是设定频率,有可能是输出频率

网友K(2011-09-29):
换个电位器吧

网友K:
换个电位器试试

网友L(2011-12-28):
如果是外控电位器控制频率,达不到指定频率,就把频率给定增益调大就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