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5000与PLC300连接时出现warn34报警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16):
丹佛斯VLT5000与PLC300连接时出现warn34报警,查其说明书,解释是profibus通讯故障,怎么处理?

网友A:
你好!我公司专业变频器维修,是丹弗斯变频器的代理商,VLT5000的 我公司修理的非常多,经验充足,如有维修意向,可与我公司联系。北京希林恒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xilin.cc  0532-68957818

网友B:
我公司也在使用近百台丹佛斯变频器  6台VLT5000  其余全都是FC301或302  相比较  VLT5000质量差劲  这样或那样的故障  尤其是经常误报接地  恼人  FC300系列  好多了

网友C:
您好!我公司专业维修工控设备,经验丰富,价格合理,如有需要,请致电021-54156739张工(上海财盈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D:
出现warn34报警,要确定通信的参数设好了没有呢?参数没问题的话,重新通电试试。我公司是丹佛斯的变频器授权服务中心的,有什么可以联系的。15915980163莫工

网友E:
先拷贝程序再更换控制板

网友F(2012-02-10):
这个是说明变频器和PLC根本没通讯上,导致变频器跳故障的,重新检查一下通讯参数、地址什么的。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随时与我们联系。

网友G(2012-11-25):
请问,直流母线电压保护的设置在什么地方,哪里可以查看及修改母线电压的保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