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维修实战经验

楼主(2012-05-23):
 在工业设备中使用的各种品牌PLC都具有自诊断功能,当PLC出现异常时应该充分利用其自诊断功能来分析相应故障原因。当PLC发生异常时,首先我们需要检查电源电压、PLCI/O端子的螺丝和接插件是否有松动现象,以及有无其他异常情况,然后还需要根据PLC基本单元上设置的各种LED的指示灯状况,检查PLC自身以及外部是否有异常情况。当发生错误时,80098060—8068中会有一值被写入特殊数据寄存器D8004

网友A: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及IF接线完全替换松下伺服,产品含100W----2KW伺服电机。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网友B:
专职代写非标设备PLC程序 自动化设备改造
本人从事工控行业20余年,专职代写非标设备各品牌PLC程序,HMI程序,承接自动化设备开发,旧设备改造等。
1》精通:三菱,西门子,OMRON,松下,罗克韦尔(AB),施耐德,台达,永宏,基恩士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工业网络,组态软件,VB编程等。
2》优势提供:三菱QPLC编程  Q系列运动控制器编程
3》专业提供:三菱FXPLC编程  三菱伺服多轴联动编程 步进马达多轴联动编程 三菱GOT1000触摸屏编程  三菱RS485主从PLC通讯编程 三菱Q系列PLC编程  三菱CC-LINK现场总线编程   三菱Q172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173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系列多套伺服联动编程 组态王软件编程
4》专业解密:三菱Q172CPU解密 三菱Q173CPU解密 三菱FXPLC解密  三菱QPLC解密 三菱GOT1000触摸屏解密 三菱FX3UPLC解密  组态王软件解密
5》承接非标设备电气集成,改装PLC控制箱,或者按客户要求编程。
          优势来自实力       真诚合作,信誉第一
如有需要请联系:手机:13267152530 (7*24小时)
                      13612831585 (7*24小时)
              在线QQ:   574275831

网友B:
三 菱 工 控 产 品  (深 圳) 培 训 中 心,精品化培养高级PLC程序设计师
三菱工控产品 (深圳)培训中心,专业从事三菱工控产品的培训,为日本三菱公司授权培训机构,专业提供日本三菱PLC、触摸屏,变频器、人机界面、伺服电机等系统培训。三 菱 工 控 产 品  (深 圳) 培 训 中 心,在西乡,沙井均设有专业培训教室,能为您提供技术培训、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本中心长期承接台资、日资等外资公司企业内训,同时接受自动化设备工厂定向培训。作为三菱工控产品的系统集成商,本中心同时为客户提供三菱工控产品的自动化项目设计、编程、安装、调试等工程服务。
三菱工控产品(深圳)培训中心秉承技术优势,竭诚欢迎您的惠顾。

三 菱 工 控 产 品  (深 圳) 培 训 中 心
西乡分部:宝安西乡流塘路口好运来商务大厦B座8楼
沙井分部:德普沙井电子城旁海正电脑城8楼
报名联系: 陈老师 13267152530
技术支持: 刘老师 13612831585

网友C:
我们专门对各种行业设备工控单元如驱动器,伺服驱动系统,各种品牌变频器,各品牌工业电源、高频开关电源,PLC,工控主板,驱动板,接口板.信号处理板,温度控制仪器,数控系列各种控制板、工控机等设备进行修复

同时我们从事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如:中央空调、智能供水等)节能改造、恒压供水系统、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电话:13178883123(丘工)

地址:广州天河区东圃镇珠村琪丰大厦

网友D(2012-10-22):
好  谢谢大家的奉献

网友E(2012-12-21):
吹吧吹吧!拼命地吹吧,拿过去检查下保险丝有没烧掉,没有的话就给客户退回去,说CPU坏了没得修了!这年头都一个个给自己发奖状,都自封什么老师 教授 。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