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843做振荡芯片的电源维修案例(同事手稿)

楼主(2012-05-18):
 近日修一个用3843做振荡芯片的普通电源电路板维修案例,拿到手后观察,发现输出电路的滤波电容大部分都已鼓包。

拆掉换上后,大体检测一遍没问题,上电。电源没输出,测3843的8脚无基准,怀疑3843损坏,用可编程

电源,单独给3843送9V电,8脚有5伏基准输出。用示波器测4脚,有三角波,认定3843无碍。后又整体通

电,测3843的7脚电压为8.3V,没有达到工作电压,遂没有基准输出。怀疑启动电路有问题,随后查启动

电路,其组成为从330V电容正极串两个1W150K的电阻,后又有一个15K的电阻到地,3843的电源与此15K电

阻并联。即3843的启动电压为15K电阻分压所得。算的为15V左右,拆掉3843,测其15K两端电压为16V。启

动电流为330V/315k=1.04mA.因为3843在启动瞬间所需电流仅1mA足矣,说明启动电路没问题。又仔细测了

一遍反馈电路,没什么问题。现在就围绕着因3843工作电压不足而导致整个电源不能工作。上好3843后,

整机供电,3843电源还是8.3左右跳动,无5V基准,因3843正常工作的电流为15mA左右,所以启动电路所

提供的电流不能维持3843的正常工作,只是瞬间让3843起振,然后变压器工作,输出一个13V左右的电压

供3843工作。看来瞬间是起振了,就是变压器没有输出才导致3843供电不足。因为此电源为急修件,同事

建议从直流330V通过电阻分压引下来一个16V左右的电压再经7812稳压供3843工作,按照3843工作电流为

10mA。7812输出电流为10mA,即330V处有10mA以上的电流流下,所需电阻阻值为33K,电阻功率为

33*1000*0.01*0.01=3.3W,此方法行不通(33K/4W电阻市面上没有)此方法行不通。最后考虑到反馈电路

,将反馈电路上的光耦的输入端短路掉,电源正常工作了。看来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仔细测量每个元器

件,没有损坏。因为时间很紧张,但是又没有头绪,只能是硬着头皮画反馈电路。画了3/4之后(根本没

时间完全画完),发现本电源有外部受控端子。看来,要有触发信号后才能有输出。联系客户,问询后得

知,电源的应用场合是医院,保险起见这个电源必须要外部受控后才能输出。后又将触发信号按照客户给

的资料输入后,电源出现了打嗝现象,依然没有稳定输出,情急之下,拿出一个电阻,给5V输出加个假负

载,结果5V,+-15v,24v都已正常输出。根据客户提供的电流,加上负载后,输出依然完好,测试以后,

没有异常,至此,维修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