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维修故障分析与处理

楼主(2012-03-07):
 一 安装驱动程序后第一次启动触摸屏无响

  故障现象:一台触摸屏,安装驱动程序后第一次启动触摸屏便无响应。

  故障分析处理:首先确认触摸屏线路连接是否正确,如不正确,应关机后正确地连接所有线路。然后检查主机中是否有设备与串口资源冲突,检查各硬件设备并调整它们,例如某些网卡安装后默认的IRQ3,与COM2IRQ冲突,此时应将网卡的IRQ改用空闲未用的IRQ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网友B:
不知道啊

网友B:
电路板维修企业,联系电话:13024178619 QQ;87404871

网址:http://www.caiyadianz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