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绕组更换

楼主(2011-09-15):
想咨询一个技术问题,不知哪位大师知道:就是伺服电机绕组烧坏,能不能这样,先将电机轴伸出端端盖拆下,再将编码器端端盖固定螺丝拆下,然后将转子、端盖、编码器一体拆下,这样只剩下定子,这时再将定子绕组更换(可以送到修普通电机的地方修好),再将转子等全部装配好。当然,在整过维修过程中,编码器始终在转子上不动。这样装好后,有可能绕组相序不对,能否直接接到线路中试几次,将正确的相序找出来。不知有哪位这样干过没有,或者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A(2011-10-15):
伺服电机定子上有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且成90度相位角

所以"这时再将定子绕组更换(可以送到修普通电机的地方修好),再将转子等全部装配好"

恐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