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如何控制混水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1-12-09):
想请教一下高手,我有两根水管:冷水管和热水管。两根水管汇集到一起成为母管,两根水管上各有一个调节阀,出口母管上有一个温度元件,现在想控制出口水温为恒定值,应如何编程?是分成控制还是什么?

另外如果两根水管上没有调节阀,二是三通位置装一个混水阀,是否比较好做呢,只用一个PID就能控制.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样的PLC呢?还有你用的是什么调节阀呢?我个人认为,你用的两种方式都可以实现,关键是PID参数的设定问题,设定好了,控制效果就好,设定不好,控制效果就差。

网友B:
闲到到论坛里逛逛,给大伙修修电路板、工控、触摸屏、伺服···
遇到有需要服务的朋友,这条信息就没有白发了
电话:13024178619
QQ:87404871  www.caiyadianzi.com

网友C:
只调节冷水或者热水不行吗?这样一个PID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是两个阀门,冷水阀门给一个固定开度,然后PID调节热水阀门就可以实现啊。或者根据工艺要求,进行相反的操作。第二个方案加一个三通阀是最好控制的,只是简单的PID控制就可以。

网友B:
我们是搞电路板维修的,电路板维护合作电路板维修互利电路板维修服务

朱先生13024178619

www.caiyadianz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