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整流柜频换烧快熔

楼主(2011-05-15):
我们单位的西门子变频器整流柜的快熔老是烧,请问有什么高见?主控制、触发板、涌浪电容,以及晶闸管上的电容和电阻都已经更换过,但是故障就是没有消除,平均10天一次!

网友A:
卓-15962652789                                                                                                    昆山帕鲁特机电服务中心 www.palute.com 是一家从事于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维修的公司。并具有工控板的开发、研制、应用、复制、制板等能力,本公司 擅长各类复杂电子电路板的芯片级修复工作,公司拥有一支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高级 电子专业维修队伍,并装备了完整的进口(在线、离线)测试仪器和各种工具。测试库 中各种元器件有几万余种,有品种齐全的进口集成电路元器件库和资料,在配合芯片测 试仪,双踪直读数显示波器,高低频发生器,频率计,逻辑笔,使维修故障的时间和准 确性大大提高。凭借公司强大的技术力量,公司积极涉及范围更大的工控板市场。

  我们秉成“顾客至上,服务第一,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奉行公平、公正、诚信的经营理念。同时我们承接企业变频器长期(定期)的维修保养业务;PLC、触摸屏、工控机、单片机等程序的编写业务;直流调速、滑差调速、改变频调速、模拟直流调速改数字直流调速等业务, 随时为客户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热忱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垂询,我们是您最可信赖的工控设备维修专家

网友B:
把充电电阻换大点试下

网友B:
也就是启动电阻,阻值换大一点,这样它的电流就会小点。

网友C(2011-09-19):
定期用摇表测负载绝缘电阻,我们这原来也是经常这样后来定期摇绝缘低的拆线或更换,后来没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