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偶尔出现初始化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06):
我公司有一台电磁流量计是DN25的,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偶尔就会出现初始化,检查过供电接线,参数设置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出现这种情况就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了。今天我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看看那位高手能给帮忙解决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表计滴抗干扰木有做好,复位鸟~~~~~~~~~~~~~~~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主板上的元器件松动  存储卡松动

网友C(2011-09-16):
初始化有可能是被测介质气泡太多或者空管严重导致电磁流量计出现错误,引起软件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