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控制回路的抗干扰措施

楼主(2011-05-22):
由于主回路的非线性 (进行开关动作),变频器本身就是谐波干扰源,而其周边控制回路却是小能量、弱信号回路,极易遭受其它装置产生的干扰,造成变频器自身和周边设备无法正常的工作。因此,变频器在安装使用时,必须对控制回路采取抗干扰措施。    1)变频器的基本控制回路同外部进行信号交流的基本回路有模拟与数字两种:    ① 4~20mA电流信号回路(模拟);1~5V/0~5V电压信号回路(模拟)。    ②开关信号回路,变频器的开停指令、正反转指令等 (数字)。   外部控制指令信号通过上述基本回路导入变频器,同时干扰源也在其回路上产生干扰电势,以控制电缆为媒体入侵变频器。    2)干扰的基本类型及抗干扰措施。    ①静电耦合干扰:指控制电缆与周围电气回路的静电容耦合,在电缆中产生的电势。   措施:加大与干扰源电缆的距离,达到导体直径 40倍以上时,干扰程度就不大明显。   在两电缆间设置屏蔽导体,再将屏蔽导体接地。    ②静电感应干扰:指周围电气回路产生的磁通变化在电缆中感应出的电势。干扰的大小取决干扰源电缆产生的磁通大小,控制电缆形成的闭环面积和干扰源电缆与控制电缆间的相对角度。    措施:一般将控制电缆与主回路电缆或其它动力电缆分离铺设,分离距离通常在 30cm以上(最低为10cm),分离困难时,将控制电缆穿过铁管铺设。将控制导体绞合,绞合间距越小,铺设的路线越短,抗干扰效果越好。 ③电波干扰:指控制电缆成为天线,由外来电波在电缆中产生电势。    措施:同 1和2所述。必要时将变频器放入铁箱内进行电波屏蔽,屏蔽用的铁箱要接地。    ④接触不良干扰:指变频器控制电缆的电接点及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电阻发生变化在电缆中产生的干扰。   措施:对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采用并联触点或镀金触点继电器或选用密封式继电器。对电缆连接点应定期做拧紧加固处理。    ⑤电源线传导干扰:指各种电气设备从同一电源系统获得供电时,由其它设备在电源系统直接产生电势。    措施:变频器的控制电源由另外系统供电,在控制电源的输入侧装设线路滤波器;装设绝缘变压器,且屏蔽接地。

变频器维修

www.szwx201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