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重载振荡原因

楼主(2011-05-24):
我维修的一台沈阳机床vtc6070型,,,使用的主轴是1ph7184-2nt05-0ca0在重载的时间会振刀,,有哪位专家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A:
编码器检查定位不准造成的吧

网友B:
(1)在实际使用中,伺服电机的步数少于或多于节拍脉冲数的现象叫做““失步”现象,当电动机转矩选配不合理,负载阻力矩过大,加减太快时或工作在共频区时,都会引起步进电机“失步”、“震荡”会引起进给失败。

(2)要根据其运动特性,分为低频区、高频区。和共振区要设法避免。

(2)转矩的选配要合理,所带负载阻力矩不宜过大,速度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这样就不会引起“失步”、“震荡”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