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完程序检测时出现多出重复END为什么?

楼主(2011-05-26):
欧姆龙PLC编完程序检测时出现多出重复END警告,程序只有段1,段1有END和最后段END,上传PLC后,PLC有输入无输出

网友A:
段1的END取消,你再试下。

网友B:
是不是你又自己写了END?现在欧姆龙的软件不用自己再写END的

网友C(2016-06-17):
输出地址有误,输出应敲入五位数!

网友D:
把重复的重新分配地址,就可以了!最好上图来看看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