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1-06-08):
无PG矢量控制(SVC)、有PG矢量控制(VC)、V/F控制方式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 ,谢谢

楼主:
各位大师,帮忙

网友A:
无PG反馈的矢量变频器通过变频器内部的检测电流测出三相输出电压和电流值矢量,通过变换电路得到两个相互垂直的电流信号,再用这两个信号通过运算调节器控制逆变电路的输出。整个过程全部在变频器内完成,工程上称为无PG反馈的矢量变频器.

有PG矢量控制,就是有编码器的矢量控制,也就是闭环矢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