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位计控制电机起停

楼主(2011-06-07):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想了解有关液位计(具有高低限位)如何控制电机起停的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大家能说清楚如何接线、需要那些东西。我假设液位计到高限位的时候电机启动、到低限位时电机停止。如果带上电路图那就是最好的了。在这里先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2011-07-30):
    最简单的是用飘球开关带接触器,很简单,看到飘球开关你就明白。

网友B:
如果是浮球控制就简单了,只需将浮球电缆串入接触器控制回路中就可以了。如果是有液位显示的话,选用带报警输出的数显表也可以实现,一个报警点就可以实现,但参数中需要把报警回差设为液位高低限的一半才能实现启停控制。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请与我联系。我耐点烦给你讲

网友D:
现在有液位继电器,可以简单的控制

或通过液位传感器将液位传输到智控表上,用智控表的输出点控制电机的启动

网友E(2011-11-25):
液位继电器,把液位继电器常开点串到接触器线圈上,液位不到的时候处于断路状态,接触器线圈不通电,到位置触点闭合,接触器线圈通电,电机启动

网友F:
买个液位控制器照说明书接就可以了

网友G(2012-07-02):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帮你解决吧 · 纯属娱乐哦··

网友H(2013-09-18):
用继电器过度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