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变频器报过载

楼主(2011-10-09):
我们买了一台22kw的潜水泵,用的富凌的变频器,但是频率调到40就报变频器过载,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这就要看你的负载重不重喽。。还有就是你用的马达是多少KW的。。 如果也是22K的话,那么就是你的负载太重了。

网友B(2011-12-06):
你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变频,选型对不对,还有你的设备,比如扬程,水的压力

网友C:
加减速时间太短了,水泵突然加速的电流是很大的

网友D:
电机接反了也报过载。

网友E:
本公司生产以下产品
1 单相逆变三相交流电源: 该电源在输入单相AC180V~AC260V电压时,输出三相可根据用户要求而设定的电压AC100V~AC440V。当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动时可将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固定的值上。输出频率可选:范围0Hz~400Hz。 功率为: 0.4~11KW 。该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无升压工频变压器)谐波小稳定可靠。三相输出相位互差120°±0.5°,输出频率变化﹤0.1Hz/24h,效率﹥95%,
联系电话:1899311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