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上电后抱紧,用手转电机轴,电机震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05):
ESTUN交流伺服电机

上电后电机轴抱死,但当用手去转动电机轴的时候,电机就震动,当然电机轴是转不动的,不断电或者不启动电机的话,这种震动会一直持续,如果再用手反向扭转电机轴,若力道控制的好,可以消除震动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电机空载的时候无论怎么转、停,都不会出现震动

但当电机带上负载后,在运行当中有时就会出现上述震动现象,电机震动带动丝杠一起震,声音非常大

楼主:
请高人来解惑

十分感谢

网友A:
现在本人有大量松下伺服电机和驱动器。

如果有需要的直接跟我联系

价钱从优,质量保证。

松下 A4系列 1KW 3800元/套 ,MDDDT3530003      MDMA102P1G

松下 A4系列 1.5KW 4300元/套 ,MDDDT5540003    MDMA152P1G

有大量现货

需要的直接联系我

电话:13510069896

Q:375954830

要速度哦!!!!!

楼主:
能来个不是广告的么。。。

网友B:
应该是电机相序问题,或者参数刚性没有调整好!

网友B:
还有编码器连接线要检查,我遇到过编码器线问题出现带负载乱跑的现象,并且震动

网友B:
可以电话给我说吗情况13556774418向先生

网友C:
输出的扭矩不足或有机械共振,都会出现类似的现象。

网友D(2011-08-05):
学习了,不过感觉扭矩的影响可能会是主要的,没拉起负载

网友E:
此故障应该是编码器定位不准导致

网友F:
当用手去转动电机轴的时候,电机就震动,这很可能刚性没调好,你可以试着调下刚性和增益,电机相续接反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G:
检查电机相序,电机刚性叁数偏高等。

网友H(2011-09-15):
维修请985719656@qq.com

网友I:
 可能要调整参数,具体可咨询埃斯顿公司。

网友J:
参数调整不好,把惯量比调大,系统增益调小,反复试验,直到带上负载,不震动。

网友K:
这是编码器与电机轴没有校对好,或是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L(2011-10-15):
应该是刚性太大了~!

网友M:
我也碰见过,好像是正常的,手要是使劲握住就有震动

网友N(2011-11-19):
 有两种可能:

   1.是驱动器的参数没调好或者驱动器的性能太差,刚性太强,你可以试着上高速看一下,如果上不了就有可能刚性太强了。

  2.干扰,驱动器抗干扰能力太差,需要可靠接地。

网友O:
自动增益没调好

网友P:
今天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用的是三菱的伺服,但是我要说明的是,前几天调的刚性参数比较高的时候也没有震动但是今天用的时候出现了这种情况(今天有几个固定螺丝比以前紧了),只好把参数调低了。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Q(2011-12-27):
信号有干拢也会这样,检查一下信号控制线。

网友R:
空载的时候又运行正常,应该不是相序和编码器的问题。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之前碰到过一台调试验收的机床,用得是光栅尺,一启动就震动,不停的找位置,之后把参数调整了下就好了。

网友S:
建议调整刚性,机械太紧了共振也有

网友T:
你这是多大功率的伺服驱动器?能具体些吗

网友T:
多大功率的伺服?能具体点吗

网友U(2012-02-04):
论文写作、职称论文发表――写你所想,急您所急!

我们的服务项目:

(1)代写代发教育医学医药类 论文。!

(2)代写代发高会、高审、高经评定职称所需要的论文

(3)代写发表:各类职称及学术论文!本工作室拥有多家合作期刊。

(4)代写:博士、硕士、本专科论文、课程论文,

网友V:
这种情况很大可能是有联轴器松动造成 的我遇见过三四次

网友L:
伺服加了内部使能吧!

网友:
顶起来,坐等

网友W(2012-04-01):
增益设高了。

网友X:
增益没设好。

网友Y:
是电机的刚性调的太大,但是刚性大小声音的大小也是根据电机本身来讲的,电机好点,刚性大点才会有声音。反之。

网友Y:
这个主要是电机的刚性调的太大。就是跟目前的负载不匹配,

网友Z:
我们是京伺(KINGSERVO)伺服电机办事处,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AA:
1:电机的转矩太小,造成工作中电机不能带动负载。

2:机械部分和电机的运动形成共振现象,主要是你的丝杠可能是单端固定的原因造成的。

3:你的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AB(2012-05-18):
可以试着调一下增益!!

网友Z:
应该是伺服电机惯量不够,负载惯量太大的缘故吧!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及IF接线完全替换松下伺服。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网友AC:
我见过类似的问题,如果有备用电机,更换一下试试,可能是电机后轴承间隙大造成。

网友AD:
可能是位置环,电流环,速度环里面的增益,积分,微分参数没有调好,应该有一个最佳匹配值的。

网友AE:
  驱动器上刚性参数没设好,重新设大一点试试看,不是三相相序的问题吧

网友AF:
我司供应欧美系伺服电机线束(插头,电缆),适用于AB,西门子,科尔摩根,力士乐,伦茨等伺服电机,编码器。价格从优,线束可接受客户定制。 QQ:1747584861,邮箱:15986750819@139.com

网友AG(2012-09-26):
外力偏移了,维持在停位点上,找定位置位置,调整参数可改良,

网友AH(2012-11-12):
     深圳怡富公司为松下伺服马达中国区一级代理商及华南地区特约维修中心。

网友AI:
PID参数没设置好吧。

网友AJ(2013-02-27):
响应频率偏大

网友AK(2013-04-08):
其实伺服电机上电就“抱紧”是伺服设置了上电即“使能”参数,这样伺服电机就进入准备转动状态,用手去拧电机轴是拧不动的,而且电机还会相应的反作用力,让你又振动感(因为伺服属于精控产品,得忠实停止等待转动信号),一些场合的伺服应用是需要这样设置的;至于转动过程中有时出现振动,那是因为刚性等参数设置不够好。希望我的汇能能够给你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