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ABB asc800变频器报警

楼主(2011-07-12):
ABB变频器在运行中报警

ABB   asc800-01-0120-3+CDP312R,+D150,75KW

电机55KW   电阻器功率48KW   阻值4欧姆

用于桥式起重机主钩上,调试完成后可正常使用,使用2个月后开始报警,上升下降都会报警

故障代码7111

回信wyj23203569@126.com

网友A:
 武汉亿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设变频器及驱动产品维修中心致力于维修各种进口和国产变频器,直流调速器,伺服控制器,数控系统,PLC,软启动器,UPS电源,EPS电源等工业自动化设备,以满足客户的不同要求。

      我们采用先进的检测手段,齐全的实验仪器,雄厚的技术力量,丰富的维修经验,可做到芯片级维修。各种维修备件备品充足,以及时快捷的服务,快速为客户解决各种疑难问题,达到客户满意是我们的奋斗的宗旨。拥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维修团队能保证品质,是武汉亿凡变频及驱动产品维修中心的独特风格。
       涉及行业:

    1、造纸\印刷行业:造纸厂、纸浆厂、印刷厂。
    2、烟酒\制品行业:卷烟厂、酒厂、啤酒厂、葡萄酒厂、酒精厂. 食品厂。
    3、电力\热力行业:火力发电厂、水力发电厂、热电厂。
    4、建材\其他行业:水泥厂、玻璃厂、塑钢厂. 化工厂. 制药厂。
    5、金属\冶炼行业:炼铁厂、炼钢厂、铁合金冶炼厂、铜冶炼厂。
    铝冶炼厂、特钢厂、扎钢厂、型材厂、钢管厂。
    6、纺织行业:     纺织厂、针织厂、棉纺厂、毛纺厂、无纺布厂、化纤厂。

网友B:
7111是由于制动单元报警引起,主要是制动电阻没有连接或已经损坏,制动电阻不匹配。

网友C:
制动电阻过小,可能内部短路了

网友D:
是不是里面的内部元器件给击穿了?

网友E:
是不是制动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呢

网友F:
电阻一般只能变大,不可能变小,应当说可以测量的,问题可能出在制动单元电路中

网友G:
深圳巨成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提供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UPS,触摸屏,进口控制电路板等技术服务的综合性企业。我公司维修范围无行业限制,修复率高,维修周期短,价格合理,公司拥有先进的测试设备,更拥有一批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维修工程师,我们凭借着诚信的态度,精湛的技术,快速的维修,优质热忱的服务,为不少中外生产企业解决了眉燃之急,节约了设备维修成本,从而赢得了众多客户的信任并取得了良好的口碑。

                                                                  主要维修范围

  一  数控机床装置及伺服驱动器

       1   各类数控系统控制板,如:加工中心显示屏  CUP板   接口板 触发板及电源等。

       2   各种伺服驱动器,如:发那科伺服  西门子伺服 力士乐伺服。

 二 触摸屏及工控机

       1   Proface触摸屏  力士乐触摸屏   研华触摸屏等。

       2   西门子工控机  力士乐工控机等。

 三 变频器及直流驱动器

       1   西门子变频器     ABB变频器      安川变频器      富士变频器等。

       2   丹弗斯变频器      伦茨变频器等。

       3   欧陆直流驱动器    AEG直流驱动器,西门子直流驱动器等。

 四 可编程控制器

       1   欧姆龙PLC   三菱PLC    西门子PLC等。

 五  品牌UPS及各种专用电源,开关电源

       1   西门子UPS    山顿UPS   山特UPS等。

       2   各品牌开关电源及设备专用电源等。

 六  承接自动控制系统设计改造,电路板设计和制作。

  公司电话/传真:0755--27233270

  公司邮箱:jc27233270@163.com

  公司网址:www.szjc-at.com

  联系人:      骆先生  15099924425     18685136833

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德普电子城B座二楼C568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博岗觉园新村三巷14号4层

网友H:
东莞科峰自动化是专业维修自动化产品,及销售的公司,如果哪位有需求请联系王先生,电话0769-85158678

          手机号码:13423020774

网友I:
制动斩波器IGBT问题。

网友I:
制动斩波器IGBT问题

网友J:
报警为7111的话,可以查一下以前组态安全检查的报表,在里面看7111是什么意思,如果弄清楚了那就能知道为什么会报警了,然后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这是我个人意见。

网友K:
楼主你好,你的报警应该是制动系统出现问题了。检查一下制动单元,电阻取掉一半改成串联,阻值有点小了,还有吧制动时间加长一下,应该能好。

网友K:
楼主,你的故障时制动系统引起的,检查一下制动单元,如果正常就把电阻取掉一半改为串联,你的制动电阻的阻值太小了,变频器工作电阻最好不要小于25欧姆,否则容易烧变频器,适当的延长一下制动时间,55kw电机用不了48千瓦的电阻。

网友L:
有可能是制动电阻变小了,我就遇到过一次,换了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M:
制动电阻接线错误,更换制动电阻

网友N:
制动功率不够,可调整刹车相关参数。不行可以适当减小制动电阻的阻值并加大电阻功率。还不行看能不能外接制动单元,或更换功率稍大的变频器。

网友O:
7111表示故障代码可能是减速过电流吧,我也没看手册啊,电阻可能选的小啦,刚安上可能阻值正好用过一段时间以后经常发热阻值可能会慢慢变小,要看你选的什么样子的电阻啦,如果是压敏电阻会好点的。建议你选不低于70kw的制动电阻,另外在看你变频器里的制动电流,时间的设置,太长或太短的话都不行,太长电阻发热太大可能会烧毁,太小起步到制动作用的

网友O:
故障代码7111可能是电机减速过电流吧,我也没看说明书,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建议你吧制动电阻换大点可能是你选的小啦,刚安上可能是正好的他经常发热应该选搭大一点的,有余量最好,电阻要看你选的什么样的电阻啦,如果是压敏制动电阻的话会好点的,因为他价格虽然贵点但是他发热量小寿命长的你,另外看你变频器里设的制动电流和时间,电流和时间太长电阻发热太厉害容易烧毁。太小的话气不到制动作用的

先看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在下结论,

网友P:
有可能通信故障造成的 信号不好 电压不稳 变频器是否优良好的接地 电源加一个滤波器

网友Q:
你要知道报警码的含义才行呀!最好有ABB的报码表,就知道是不是机械问题还是电子问题.

网友R:
检查制动电阻器的接线和阻值

网友S:
制动电阻有问题,或者是连接制动电阻的线老化

网友S:
制动电阻有问题,

网友T:
检查一下制动电阻有没损坏,确认制动电阻等级是否过高

网友T:
检查一下制动电阻是否损坏,再是确认制动电阻等级是否过高

网友U:
检查下制动电阻器连接是否良好,如果连接良好 你检查下看看制动电阻 是不是良好

网友U:
看一下制动电阻连接是否良好以及制动电阻自身是否良好。

网友V:
制动电阻链接错误,没有连接或已经损坏,比如开路或即将开路 检查制动电阻相关线路

网友W:
参照手册 :BR BROKEN (7111)  制动电阻没有连接 或者已经损坏 请检查制动电阻 查看资料手册

网友W:
参照手册:BR BROKEN (7111)    制动电阻未连接或者已经损坏 请检查制动电阻是否已经损坏~!

网友X:
制动功率不够,可调整刹车相关参数

网友Y: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专业维修设备电路板 电源 变频器 驱动 伺服 显示器 触摸屏 PLC UPS 温控器 等等

联系电话:021-62842272          程金婷 qq:345510533

网友Z:
更换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