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7 75kw变频器坏开关管的原因

楼主(2012-05-18):
我有一台G7 75kw变频器开机无显示,经检查发现驱动板1A保险坏,临时短接后,开机显示PUF,150A保险损坏,再查输出模块损坏一组,电机没有问题 ,不知道别的地方还有没有问题,求老师们指导。

            一个新手

网友A:
一般来讲,保险坏,IGBT也会坏,但是IGBT坏,保险不一定坏。

网友B:
上海创川自动化产品维修中心拥有充足的备件和优良的维修工程师,完善的维修设备和检测设备,可为客户提供各种品牌变频器、伺服、直流调速器、数控系统、触摸屏、PLC及各种控制板,电路板类的专业维修、现场抢修、技术支持等。维修企业化运作,为客户提供持续的保障,所有维修工程师均接受专业的技术培训,除现场器件板类快速更换维修外,我们均采取器件级维修,只将故障电子元器件及不良电子元器件进行更换,以此降低维修成本。

    24小时接修服务,先检测,报价,经用户认可再进行维修。所有维修变频器经负载试验、质量保证。同时承包企业工厂、宾馆、大厦等变频器、电气控制系统定期维护保养。

电话:13585792009  QQ:125655312

网友C:
驱动板保险损坏后,最好不要短接,PUF就很有可能是短接造成的。

驱动板保险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不好更换,以后碰到这样情况最好更换驱动板。判断快熔可以直接拿万用表测量,IGBT也可以测量出来。

再就是一般情况下,快熔烧了,IGBT肯定会损坏掉,所以一定要用万用表测量所以的模块,判断没有问题再安装。

网友D(2012-08-24):
保险丝熔断一般都是由于大电流冲击引起的  ,IGBT模块估计也会损坏 。还应该查下控制板 驱动板 电源板 甚至变压器都要查下 总之报PUF算很大的事故了

网友E(2013-03-12):
驱动板1A保险坏时,就不能不查明原因再上电,这样会造成更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