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阀故障问题

楼主(2011-09-08):
在一个控制台车升降的伺服系统里面,控制下降的电磁阀没通电,但是台车还可以下降,下降过程中测不出电压(DC24V),而且下降时台车有点抖动,下降不顺畅,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大家帮帮忙,指教一下吧,谢谢

网友A:
断掉电磁阀的输出查看故障是否存在。

网友B(2011-10-09):
具体说明一下是液压的还是气动的 !!有无限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