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丢步问题

楼主(2011-07-22):
今遇到问题:X/Y/Z均为松下伺服,控制系统为英国控制系统,每个轴单独运动的时候精度很准,但是两个轴一起运动位置就会差一些,三个轴一起运动差的更多。该套系统之前已经发出过好多台都没有类似的问题。查了几天的原因不知道在哪里,希望大家能帮忙查下原因所在

网友A(2012-05-02):
检查编码器是不是公用线了信号线分开啊别公用啊

网友B:
会不会和接地有关?

网友C(2012-06-16):
我感觉是系统的问题,单轴运动是正常的,说明没问题!

网友D(2012-08-28):
单轴 运动正常 多轴一起运动 不准 应该是多轴运动技术中的轴插补系统问题

网友E:
累积偏差,不绝对同步。

网友F(2012-11-02):
我也觉得是4楼所说的那样

单轴 运动正常 多轴一起运动 不准 应该是多轴运动技术中的轴插补系统问题

我是做松下伺服电机的

网友G:
   是不是信号线有干扰呀。

网友H(2014-06-17):
查看定位脉冲,位置没问题的话就是形状有偏差,就是多轴插补的问题了

网友I(2015-03-22):
1、程序不对!伺服电机在没有运行时应该锁定,也就是必须加上伺服使能信号保证电机制动;否则其余电机运行时会干扰;

2、系统接地不良或者脉冲信号线没有做良好屏蔽,导致干扰脉冲信号让电机误动作;

网友J:
这么老的帖子都有人认真回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