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电源输入

楼主(2011-07-29):
我有一台22KW的变频器额定是380V的!还有一台同品牌7.5KW的额定是220V的变频器?我能不能把额定电压是380V的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接到220V的变频器上面。380V的变频器我已经设置好输出的电压是220V?总之,就是变频器的输入电源能不能用变频电源?

网友A:
分析:380V22KW变频器,设定输出是220V,输出频率是多少?220V7.5KW变频器输入为前端变频器输出,不考虑频率,启动电压影响,母线电压会是多少?如果你想找三相    220V不如用三相380V/220V变压器.

网友B:
      就变频器性能而言,输入应为工频50HZ,变频器输出是PWM,能不能用看你的变频器的适应性能,不过这么做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C:
做工控的请加超级群140914180 高手很多,欢迎加入.

网友D:
怎么加入超级群呢

网友E:
根本就不可能这样接

因为变频器输出电压是540v的方波电压,除非380V的变频器后面接交流电感,即使接交流电感了,这个电感值也很不好取,因为后面的220v变频器的负载会变化。

这个方案除了爆炸就是爆炸

网友F(2011-12-12):
本公司生产以下产品
1 单相逆变三相交流电源: 该电源在输入单相AC180V~AC260V电压时,输出三相可根据用户要求而设定的电压AC100V~AC440V。当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动时可将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固定的值上。输出频率可选:范围0Hz~400Hz。 功率为: 0.4~11KW 。该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无升压工频变压器)谐波小稳定可靠。三相输出相位互差120°±0.5°,输出频率变化﹤0.1Hz/24h,效率﹥95%,
联系电话:18993112627

网友G:
<不能,同意6楼

网友H:
不能,同意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