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1-07-27):
有一台变频器是正弦7.5KW的!输入电源是220V,我按照我们公司的图纸把线路接进去,线路没有错,在还没有和电机连接起来调试的时候,输出的电压就一直在变化,从10几到210V一直在变化,这个变频器有接一个制动电阻是2KW30欧的!一接电机就马上提示瞬时过流!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用什么表量的?低频时空载测输出是变化的,这个是正常,电机是多大的?

15360818990王生,广州杰控自动化专业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直流调速器,软启动器,电源,触摸屏等.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本身出了问题了.驱动电路有毛病.一般正常运行,指针表测交流,直流都应该是平衡的.如果不正常则应怀疑变频器本身问题.报过流,一般也有可能就是驱动坏了.

网友C:
           变频器空载量电压没意义,如果接电机显示过载可能是内部设置或电机不匹配。

网友D:
空载测输出是变化的,这个是正常,  变频器电机不匹配。 电机是多大的?联系人:张昌波先生 13925802612    技术服务:张工13925750109

网友E:
 上海丰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工业电路板,变频器,伺服驱动器,触摸屏,工业电源等工业设备电子控制部分。维修工程师有10多年维修经验,修复成功率高,质保期长。公司网站:http://www.shdlbwx.com

网友F:
新机还是旧机,要是旧机可能是驱动电源的快恢复二级管处灰尘多了.

网友G:
专业维修变频器,伺服,PLC,价格低廉,有意可联系13691875436,李工,QQ:710192560

网友H:
做工控的请加超级群140914180 高手很多,欢迎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