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四方45KW变频器带1.5KW电机带不动

楼主(2011-10-09):
电机堵转,偶尔能转,输出三相平衡,调参数没用,换主板,霍尔没用,象是驱动问题,又好像是好的,请教同行们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 ,是小电机杜转了.

网友A:
这个是电机小了啊 深圳变频器维修告诉您 我公司维修一台atv132kw的 维修好了带马达就报故障 报的是电流检测故障 因为电机小了有的变频器检测不到电流所以 你明白的

网友B(2011-12-07):
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