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上电 88888

楼主(2012-03-19):
汇川MD  300 3.7KW 上电显示88888,风扇一直运转,主回路中继不吸。有朋友遇到过吗?谢谢。

网友A:
原因是:

1、 MD320控制板4P电缆线接触不好
2、 MD300控制板16P排线没有接好显示88888
3、 3、MD300控制板与键盘的两个RJ45插座及两个插座之间的通讯连接线故障

网友A: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B:
汇川MD300控制板,谁需要?我刚拆了一台免费送你!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汇川的上面一块板不是CPU 板,只是接口板,不接主回路中继也应该吸合的,应该是驱动板侧面的CPU板那里有问题。

网友C:
看下晶振的2个脚与外壳是否有电阻了,导致晶振不起振

楼主:
换了晶振没用,CPU好像没复位,但是又不知那只脚是复位。

网友D(2012-07-05):
CPU板坏了,我这里有